DM0565R液晶电源完全可以用DM0465代换

楼主(2012-09-23):
今天接收一台三星19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拆机一看,被人修过没修好的,12V滤波电容、光耦都被人换过了。
通电测试14V、5V输出都是0V,这个电源用的厚膜DM0565R,测大电容有310V,测厚膜的1脚有300V、2脚0V、3脚0V、4脚0V、5脚空的没测、6脚298V。断电测厚膜各脚对地阻值,3脚不正常,用二极管档测才38.焊下与3脚相连的二极管和电阻测3脚还是不正常。怀疑DM0565坏。找料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DM0465R,对了一下外接元件都差不多,装到三星的电源板上测得3脚对地阻值不再是38了,通电没听到异响,没闻到异味。测5V有5.15V,14V有14.75V了。再测厚膜1脚301V、2脚0V、3脚12V、4脚0.34V(用2V测的,用1000V档测是0V)、5脚6V(空脚)、6脚298V。装机盖壳测试一个多小时正常

网友:
大的用小的代  用用是可以  不过倒过来更好

网友:
有些时候同样尺寸的显示器因批次不同 用的芯片功率也不一样 很有肯那个是厂家采购配件的问题 DM0465 用在22寸显示器上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