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两个路由器中的一个路由器接收到无线转化成有线上网

楼主(2012-09-23):
我的情况是这样:A楼窗户放个无线路由,B楼距A楼直线距离有80-100米,中间无障碍,B楼窗户有信号,但是室内没有,我想在B楼窗户上放个无线路由器,然后有无线转化成有线,通过网线接在电脑上,什么设置了,大家知道的说下

网友:
找个USB延长线把无线网卡放到窗户口就可以。

网友A:
WDS无线网络桥接就可以吧。

网友:
买个卡王不就行了,搞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S无线网络桥接就可以吧。

桥接了一下午,半天也上不了网

网友(2013-03-03):
你来找我,我教你哈。

网友:
这个功能就是所谓的无线路由器桥接功能,现在tplink等多款路由器都有这样的功能,老款的其他品牌的不一定有这个功能

网友:
100M有点远,一般的路由,就算有信号,但是可能连接不上,不如走有线

网友:
打开B路由里的WDS桥接  连到A路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