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全版无复位映泰的绿色板

楼主(2012-09-23):
昨天修一映泰绿色板,花花绿绿的,第一眼看还以为是富士康的呢,拿到板看挺新的,打了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没短路的,插诊断卡,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不复位u是不会工作的,所以不担心烧u,量了下电压,发现没u供电,ic是l6703,来论坛查资料,发现他和l6713a的开启信号一样,都是第十七脚,单独没u供电的我喜欢先测开启是否正常!第十七脚只有0.07v的电压,心中暗喜以为让我捡到便宜了呵呵,断电跑线路,发现他和一个芝麻官的c级相连,这个芝麻官受控于另一个芝麻官,像这样的e级接地的我都认为是npn管,应该是这样吧?!第 二个芝麻官的c级跟一个小场馆的s级相连,个人认为这个场馆跟上啦电阻的租了用一样,为了给三极管的c级提供上啦电压,测试时3.3v,其他的都没做,直接干掉和l6703开启脚也就是第十七脚相连的芝麻官,再上电测电压已经有5v了,复位灯也一闪即灭,接上显示器已经显示了,此版到此修复,老鸟飘过,菜鸟共同进步哦,

网友:
楼主你是换了那个芝麻官还是干脆就不装了啊????

网友:
这术语没怎么看懂啊~

网友A:
问个问题,你换了与开启信号相连的三极管后,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另个三极管c极电压应该是多少啊!!应该被拉低了吧

网友:
配上图说明能好理解一些。

网友:
试试能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当时没试能不能正常关机,直接给客户了,到现在没拿来返修,估计没事,谢谢提醒,以后要细心了,修完供电要试试能不能正常关机!又学一招哈,论坛真是好地方!

网友:
干脆不装,反正这个三极管的c级连个上拉电阻,这样开启就不受控制了,开机就出来5v的en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你换了与开启信号相连的三极管后,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另个三极管c极电压应该是多少啊!!应该被拉低 ...

说实话,那个拆掉后剩下的三极管就没测,他俩肯定有个事坏的,让其不受控,直接干掉,把电压绣出来,不受控也没事的,因为电压高低没有改变,还是5v,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路过    没看懂

其实很简单,就是单独没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主板缺少供电不复位,然后修了u供电ic的开启就好了,更简单点就是:没u供电造成不复位,ic没开启电压造成没输出控制电压,把开启电压修出来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理解还是有点难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经——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