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机器不用三板斧能行吗

楼主(2012-09-23):
前两天修的一个机器了,简直就是“三无产品”无品牌、无型号、无板号的一10寸山寨上网本
故障:来时不开机,据客户描述有时能开机,关机再开每二次的时候就开不起来了。如果不关机一直都能正常使用,用可调电源开机不亮时电流只有0.3几,看电流变化CPU都没过。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检测,主板无异常现像,通电测各供电正常。因为没有板号、元件号接着就没办向下查了,此时想想只有动用程大爷的三板斧了,呵呵:
第一斧:直接上BGA做北桥,加焊完后通电,电流一路小跑最终跳到0.47左右,于是接屏OK,此时心里还在想这程大爷的这把把斧还挺好用的,一下就给砍中了,于是装机测试,没想到重开几次又回原来的故障了,没办法接着拆机准备每二斧;
第二斧:因为此板是板载CPU,散热器就是一个小铝片,想想CPU不过,它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应该比南桥大,于是又开始上BGA加焊CPU,完成后开机,呵呵:接屏又亮了,因为这机器原来就时亮时不亮,还特意测试了好久才装机,昨天又测了一上午都正常的,此时心里又开始怡然自得了,这问题不是北桥就是CPU,肯定错不了。于是通知客户取机,接着悲剧的事就来了,此时大家可能都想到了,今天客户直接把机器拿过来了,对我说:“这机器我拿回去就开不了机,给原来的故障一样,你有没有给我修呀,还收了我那么多钱,一听他这话我就来气,但没办法,又不能给它吵,只能给他做了一些解释让他把机器放在这儿,再修修看,接着不用说就是第三斧:
第三斧:此时北桥、CPU都做过了,剩下的就只有南桥了,还别说:这GBM的南桥也挺爱坏的,于是二话不说接着上BGA做南桥,做过以后肯定的又正常亮了,今天一下午一直在测那个机器(放一会连开几次,放一会再连开几次),测到下班也没见问题出现,但又不敢让客户来取机,心想,测上他个几天没问题了再让客户来取吧,但愿这次能正常,如果再不行退钱还好说,像难缠的客户你想轻易摆脱还真需要点功夫。
各位朋友们,你们都来给个意见,像这样的机器你不用三板斧还能有其它的什么办法呢?

网友(点评):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很难讲,极有可能是某后级电压的MOS管不良,例如1.8V转1.8VS的,受热又正常了,之前碰到过DELL的一台机器,也是,BGA好了,冷却后又不行了,最后是量到1.8VS没出来,更换MOS管后OK

网友:
楼主都没有检测下不开机的时候各个供电的电压就直接三板斧了????

网友:
可从现的故鄣好修,不起时查一下。一定要找到故鄣点。

网友:
麻烦,加焊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不搞大件就对不起共产当  查这个那个的够功夫钱吗 顶一个

网友:
原来这就是三板斧,受教了。

网友:
三板斧有时候很有用啊

网友:
一直不知道是三斧头现在知道 就是SB NB CPU 啊

网友:
山寨上网本首先考虑的应该就是CPU        我个人觉得    这个跟曾经的V3000一样      不需要多考虑什么了    除了意外   才去查查电路的       第二把斧对这样的东西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