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主板进PE很快 有的进PE很慢呢

楼主(2012-09-23):
我是个电脑学徒 现在刚学会做系统 发现一个问题 有的电脑进PE非常快 有的进PE非常慢 这是什么呢
有没有高手知道进PE快慢都有哪些因素影响
电脑

网友:
主板性能

网友:
主要要看主板性能,以及整机的兼容性。硬盘的速度也会影响。比如接上一块坏道很多的硬盘。进PE就很慢。

网友:
这玩意 兼容性是很大的原因 USB读取速度也决定这个

网友:
机器配置也有关系的。

网友:
USB读取速度,电脑芯片组,PE在内存中运行。

网友:
影响机器进pe的因素:
1.机器配置
2.光驱读盘能力。
3.USB接口速率
4.pe工具的大小

网友:
主板性能,兼容性,硬盘好坏,这些原因 有很大的关系呀

网友:
支持楼上的 说法

网友:
基本上和电脑主要硬件配置有关!

网友:
主板,硬盘

网友:
PE没做好也有可能

网友:
你U盘怎么样,也有可能

网友:
主要看什么芯片组,什么配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过,就是配置问题!

网友:
USB兼容性,和读取速度,845主板一般是USB1.1的 所以慢,现在普及都是2.0的 南桥没问题一般不会慢的。

网友:
进PE慢跟硬盘有关系吗?

网友:
主板性能,兼容性,硬盘速度

网友:
主要取决于电脑硬件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