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神马才是秒杀!

楼主(2012-09-23):
             今早接手一台BENQ显示器,插电没反应,又是电源挂了。扯个理由打发客户,拆开瞄了眼,嘿  发现接口处虚焊烧断线了,量了下保险没断,窃喜!补焊 接线 插电  显示。 60块到手了。一大早就有送钱的,心里那个爽啊

网友:
楼主不行啊 我老板都是120起价

网友:
最好每天都有这样的机器修吧?

网友A:
60太低了。应该100以上,不然维修液晶没有价值

网友:
还可以啦。证明楼主今天早起的好。

网友:
呵呵..纯属意外  纯属巧合..

网友:
呵呵,100起,这价很多顾客都不修了。我一般都是80左右

网友:
哈。。哥们你真是开张大吉啊。。。不过这种事少得很。。不然都是师傅了,。。。

网友B:
我一般都要是七八十,一百左右,看人,看情况,听客户的口气。既然来了就不能放走,遇到只想花四五十的也给修了。搞维修,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有时还有赔钱修的。问题判断错误,故障范围扩大。成本增加。搞半天修不好的。费用都要平均进去。还有质保。修完了,一半个月内有问题还要给客户免费修好。所以价格一定不能太低。我们要生存要生活。

网友:
60确实有点低,我们起步80元!除非是同行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老板真厉害,这显示器修好了不知道能卖200不。

我们是看显示器大小收的 呵呵 越大的值钱收高点 同行很低的 30  80

网友D:
哈哈,无利不起早,祝贺楼主的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要是七八十,一百左右,看人,看情况,听客户的口气。既然来了就不能放走,遇到只想花四五十的也给 ...

这位哥说的太正理了.万份赞同

网友:
我昨天还修了一个15寸IBM的触摸屏,客户拿来,我一看,机器已被别人修过。换了大概五六个电容。但是就是指示灯亮。开关不起作用。测量一体板电压正常。开关前面板上的电压都只有1.5V左右。明显不对。测量板上5V12V都正常。细观察。有虑焊。给客户讲修好70元。客户说,那边给他才报了50元。我说,50元没有修好呀,我70元给你修好。客户同意维修。我点了几下。心想好了。然后将上面别人换过的16V470电容用新的25V470代换后,再量量。试机。OK。客户满意离去。这就是技术。维修要动脑子。别人没有发现问题,我发现了再小的问题都是技术性问题。需要保留。

网友E:
才收60大洋呀!最少250呀!呵呵开玩笑,做这行就是惊喜连连!

网友:
汗,  看来是哥不够狠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无利不起早,祝贺楼主的好运。

一早上就这60块心情大好,  这是兆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太低了。应该100以上,不然维修液晶没有价值

要的是这兆头,所以才好说话   宰的不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

我知道我不够狠,没办法,咱善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收60大洋呀!最少250呀!呵呵开玩笑,做这行就是惊喜连连!

显示器往往都有惊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收了几个钱?呵呵

额   敢情您老看不上这小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   敢情您老看不上这小钱啊

没有啊 怎么可能看不上

网友: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好啦!多少是个多啊?正要300客户直接不要啦!抱出去砸了也不修啦!那场面尴尬得很,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网友:
我一般報100以上。最低也是80元。沒有再低過。同行另說。

网友I:
上次修三星LED 型号是S22A33OBW 换里面一个三极管一个控制电阻收费350块钱 呵呵其实原来打算去淘新的 结果收到相同型号的坏屏显示器 直接换上去 完美点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修三星LED 型号是S22A33OBW 换里面一个三极管一个控制电阻收费350块钱 呵呵其实原来打算去淘新的 结果收 ...

高人啊   咱比不上   穷乡僻壤哪敢收贵啊

网友:
维修有简单的也有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