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精英A780GM_M3主板客户让赔一块主板

楼主(2012-09-23):
今天修一台主机,据客户讲电脑上不了网;技术员测试的确上不了网,主板是精英A780GM_M3,CPU是AMDX240,内存2G/800 R,集成显卡;不管是用主板上的集成网卡还是独立的8139都上不了网;客户讲“小问题”,经商议重装系统后看能否上网?装完系统还是上不了网。技术员发现集成网卡口附近有一个USBLAN的跳线,将其跳线后就再也点不亮了。跳回原处还是点不亮,检测卡显示2R,应该正常。就是插上VGA不显示。换上PCI-E独显还是不显示。奇怪的是集成的DVI接口能正常显示。于是找了DVI转VGA头,还是不显示。插上DVI数字线就能正常显示。维修陷入困境,难到是VGA口坏了。不应该。客户讲站在一边讲拿来还能显示,只是上不了网,聋子治成哑巴了。让给他弄好还不想花钱,技术员给了两个解决方案都没达成。一个是让换块旧主板,客户不想花钱,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换个DVI接口的显示器,据客户讲自己用的还是CRT纯平显示器。找来一块旧主板没有点亮,于是找了一块盈通的新板,能一点就亮,就是新板上的是三代内存,给客户讲换个新板让他刚出一个板的钱,280,内存给他一倒,他原来的二代2G给他换成3代2G的。客户还是不同意,最后我就讲给我三天的时间,实在修不好,恢复不了原样,给他赔一块主板;客户留下电话离去,没过几分钟他又回来,说新主板让我认一半他认一半。我说三天以后再说,搞维修七八年还没弄过这样的事。这事是技术员和徒弟一手搞成了。我无语了。求高人指点。修好这块主板。

网友(点评):
你把显卡拔了看有没有跑码正不正常,前2天我也遇到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这个主板拔了显卡跑码也能跑亮,结果清理了一下显卡插槽就ok了。

网友A:
你送他一个转接头不就好了啊!!!

网友:
搞维修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

网友:
问题是用独立的DVI线可以正常显示,加个DVI转VGA头就不显示了。我换了三四个头不行呀。维修有风险,价格别低报。不稳定的要提前给客户讲清楚。不要心太好,免费帮忙有事会若大麻烦。不稳定的就别弄。遇到人品极差的就别弄。

网友B:
我是深有体会.我现在都不免费给他个搞.尤其是一拿来就说是小问题的客户一定要小心.

这种人,很会算的,几块钱都说半天。。
最讨厌的就是一来就说是 小问题的。这样人要加倍小心

网友:
打下VGA口对地址   看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USBLAN是USB接口和网线接口一起的标称,     后边的跳线帽是USB供电的5V和5VSB选择帽,这个跳线不会引起点不亮。DVI会亮  这个板DVI接口中数字信号线连接到北桥 而模拟信号线好像没用 悬空,所以用转换头也不会亮
测下VGA接口的阻值 ,按下北桥试下  北桥虚焊会不稳定。
修好了介绍一下经验  只是分析了一下电路没修过这个问题     这么晚帮你分析问题别忘了给加点分

网友:
刷BIOS,代换IO,网卡,桥
不行的话,跟客户加条4G的3代内存,收点升级的钱

bios,桥,网卡, 一般集成和pci上不了网,是南桥的是

网友:
A78超保了???这个问题:你痛快的给人家一个新的。一人一半。。你的一半再让徒弟负责三分之一。算是教训。。。不然客户就要修好或是赔新的。你如何???。。不要喊冤。包青天不上班。。。

网友(点评):
买一个二手的780g主板跟好吧。。我这有,哈哈,,淘宝大把。。

网友:
BIOS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刷下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不过感觉像是VGA的信号问题,有可能是桥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深有体会.我现在都不免费给他个搞.尤其是一拿来就说是小问题的客户一定要小心.

最讨厌的就是一来就说是 小问题的。这样人要加倍小心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31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送他一个转接头不就好了啊!!!

楼主都说接了转接头也不显示的

网友:
主板板载的dvi是纯数字接口,加转接头是不可能会显示的。。。

网友:
实在不行网上淘个这个板,看他网卡修补修,不修就弄得网卡不能用给他

网友:
有可能是BOIS问题

网友:
刚开始是上不了网,加独立网卡也上不了网,而且PCI-E独显示插上也不起作用。刷了几个不同版本的BIOS还是同样的现象,将网卡拆掉还是一样,测量USB供电对地电阻值二极管档150多。明显不对,正常应该在500-00左右。个人断定为南桥坏。轻微短路。观察发现前置USB供电处F保险并联的一个0欧电阻烧焦。可能跟这有关系。宣布报废。现在南北桥一般不作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 应该是虚焊了, 跟那个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USB供电对地电阻值二极管档150多,明显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