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NC51E不触发维修(RSMRST#)

楼主(2012-09-23):
型号:LNC51E
故障:不触发
过程:此类主板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板,坏的特别多,95%都是北桥空焊或者北桥坏。这块主板是为数不多的不触发,拿来讲一下。
插上ATX3.3VSB OK25M OKVBAT OKVCCRTC# OK,此板为W83627系列的,测613.3VSB OK67脚有跳变,73脚为低电平,说明桥没有把SLP_S3#置高,几种情况,第一,断线。第二,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第三,桥坏或者掉点。细观外观排除了第一种情况,接着查第二种,桥的工作条件,供电,RSMRST#,供电刚才测了基本都正常,现在只有RSMRST#信号,没有图纸不好查,于是直接更换南桥。换后无果。目标定在RSMRST#这个信号,根据以往的经验,一般通过三级管由一电阻上拉,于是待机时测一下SB周边所有的三极管,当测到Q35时,发现它是一个场管,D G极都有电压,而S有没有电压输出,更换后出电压为3.3V。由于没有图纸,猜测此信号为RSMRST#,希望以后大家修到这板不触发的时候,注意一下这块地方。

3.1
你都把南桥拆了 会什么不把RSMRST# 跑出来呢!!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块NC51E的主板,,,没修好,CPU没有复位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板到目前也没有修好.来时没有CPU复位.加焊了北桥能跑码.刚亮机又重启了.一直这样.怀疑北桥坏.但手上没有

网友:
思路不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信号应该是IO发给SB的的待机电源好信号,如果这个信号不正常,就不能触发,你这个板子,就是没有3.3V的信号,这个RSMRST不是每块板子都有的。向你学习了!

网友:
INTEL中叫RSMRST#,在AMD中叫PWRGD_SB,是每块主板都要有的

网友:
多谢楼主,今天也修到一个,开始量待机电压低,才2.0v,后来看完楼主的贴后,就量了哪个q35,果然是输出级没有电压,换了一个就出来电压了,不过待机还是2.0v,后来想想不对,哪个1086的管没有与5VSB连接,我就看看楼主的图,待机的那个1086的下面电阻R226被人放到R225上面去了,哈哈,换回来后,待机正常,开机跑码直到亮机,谢谢楼主的图啊。

网友:
哈哈,感谢俺的手机吧

网友:
谢谢楼主,今天遇到3块不跑码的板子,全是北桥空焊,加焊就跑码了,不过用几分钟就掉电。

网友:
这种桥发热巨大,大多数型号的散热片上都可以加个小风扇,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板是难修

网友:
谢分享了  学到你的一点  东西    积累起来

网友:
又说把桥换了,又说跑到一个三极管了,真不懂你,先简单后难,桥怎么能刚开始就拆呢 ,就是拆IO也不能动桥啊。。。。。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用cf360t做桥没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