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5 重启

楼主(2012-09-23):
精英为方正代工的G31-M5 主板,开机 D1 D2 D3 98 D5,一到D5马上重启,如果不插内存完整跑一次D1 D2 D3,然后跑D1马上重启,不插CPU四针供电电源线和不装CPU都不会重启,先考虑CPU电压这边的问题。但经测量没发现异常;CPU电压1.05。
量开关针和复位针在开机后没有拉低的情况;转到IO这边来

72脚和75脚在重启的过程中都未有拉低的情况,继续往后查SLP信号;SLP5  SLP 4都没有拉低的情况。

测IO的71脚发现SLP3 在重启的过程中会有拉低的情况;问题应该就在SLP3跳变,导致上电重启;更换南桥后正常启动。
在此附上图纸及BIOS (BIOS开机显方正LOGO)

ECS G31T-M5 V1.0v72106.pdf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呀!

网友:
我以前以为触发成功了。就跟io。无关了。sb又不是很好判断。看来以后触发之后也要注意io的跳变

网友:
要是我只会想到不过内存,查内存的问题啊。。惭愧。。SLP3在重启的过程中不该变么??疑惑??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因为SLP S3 在跳导致了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因为SLP S3 在跳导致了重启。

我是不知道SLP3在重启的过程中该不该有高低高跳变,所以请教。。如果不该跳变,那你的思路就OK....

网友:
看了两遍,看来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深。

网友:
我也有一快主板   不过内存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BIOS    要么就是南桥虚汗了    晶振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的电路功底和维修技术深厚。

网友:
我记得精英不是倒闭了么?还有G3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