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3):
想问下大家,关于大黑胶的显卡,取下显卡后,残留在板上的黑胶,大家都是怎么搞掉的,今天 接了个神州的机器,
216-0772003的显卡,打了黑胶。外接花,本屏不亮,加焊无果,想拆下来重新植株。底部280,上部230。轻松取下
显卡,但板上的黑胶怎么都搞不掉。想问下大家是怎么清理板上的黑胶的
显卡

网友:
请问您是如何做版主的
guofenren
版主不一定什么都会,你会可以说下啊

网友:
黑胶的一直是我们头痛

网友:
用刀头烙铁就可以取下来了,要放点焊膏,烙铁头放主板上之后加焊锡,慢慢铲,一定要慢不要用太大的力气不然就掉点了
麦毅诚
正确做法!

网友:
如果是在显卡边上,应该在上BGA之前,就是用风枪加热,等黑胶有些软的时候把他刮掉。如果在焊盘上,加BGA油,和烙铁拖掉多余的锡,再用进口的吸锡用,磨平焊点,我就是这样搞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取下都是先用 磨平的针 用风枪吹着刮下 基本完了 在加焊膏 用烙铁去剩下的

网友:
5楼的做法是很好的办法,相信除了用化学药水之外没有比那更好的了。建议LZ/BZ采纳

网友:
基本功说的这个方法就简单实用啊 这也是基本功啊

网友:
就用刀头烙铁慢慢推,适当的温柔点,要有耐心,才能把它搞的服服帖帖。

网友:
这个嘛,慢慢练吧,我也经常搞掉点

网友:
用烙铁慢慢来

网友:
刚取了一个,显卡上掉了一个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