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华硕B-75MLE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2-09-23):
新装了一台机,华硕B75MLE的主板 动力传奇的机箱。现在的问题是机箱前面的4个USB接口插U盘都能识别,插上手机后(iphone4s)就第一个USB能识别,插到别的就显示这个画面

网友:
多试两次,换两个接口。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连接延长线,支持插到USB接口上。

网友:
如果电脑有提示发现新硬件,证明USB接口是正常的,不能识别就要看USB是否接触好!驱动是否安装好

网友:
有些系统的兼容识别有点差,我发觉WIN7的识别就是这样,特别是GHOST版的系统,这样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对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苹果的很早就说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U口是好的话一般重新做个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是机箱前置供电不足造成的。你要么换机箱,要么换机箱里面的线,要么插主板上的usb。其它无解。不是软件的问题,不用试了。还有就是,华硕的垃圾主板,usb供电能力超级低下的,我试了n多这牌子的垃圾都这样,usb供电都成通病了。

正解。学习

网友:
哪一种主板比较好点啊?

网友(2015-06-26):
主板的B IOS坏了也会有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