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CQ41》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9-23):
机器型号CQ41
版号LA-4107P
图纸本论坛有。
该机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
初步故障定在了不过保护隔离。具体维修见下文。
拆机测量如下图

测量后感觉pq103的控制不对外,其他基本正常
下文是对该保护隔离的分析:
PQ101 PQ103 作用是受控将电源适配器的19V 电压送到后级电路给主板供电和电
池充电,起保护隔离的作用.
PR111,PD101,PQ109,PR109,PR106 构成隔离保护控制执行电路,目的是得到动作指令后使PQ101,PQ103 完全导通。
PQ109A,PR107,PQ105,PQ104,PR101 以及PQ101 内部的二极管构成了PQ101,PQ103 G极的上拉偏置电路,确保在没有得到工作指令时,使PQ101,PQ103完全截止。
正常时候PACIN ACOFF# 应该是高电平,此时。
1: Q109B 导通,此时PQ101,PQ103-G极电压为19/(PR109+PR106)*150=8.14V,由于S 极电压远远低于 19V19-8.14),所以此时 PQ101 PQ103 完全导通,将电源适配器的 19V 电压送到后级。
2: Q10PA 也同时导通,使PQ105b 极为0 PQ105 截止,此时PQ104B 极为19V 高电平而截止,PQ104 因为截止所以不会将19V 电压直接送到PQ101 PQ103 G 极,从而维持了上面第一步的导通工作状态。

按照上文说法此时的PQ103控制级电压基本正常,可现在是19V,绝对不正常,重新测量以上数据电压,基本正常。
》》
最后更换了PQ101 PQ103后电路正常 ,PQ103G级变为了8.9V,上电触发亮机。
》》可能是PQ101软击穿导致的控制级电压始终为19V。所以出现了上文的外围电路一切正常,而PQ103G级电压始终为19V
装机此本收工。发帖完毕。
》》看过了记得支持下啊。

100台机器,只有一台吧。和

网友:
嗯 虽然简单  但是我不知道能修出来不   没修个本本  楼主加油

网友:
简单故障细细的分析!写的很好!

网友:
CQ41图纸 版号 la-4107p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仁宝无待机,不开机的机器大多数都是保隔电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不过这问题还挺好修的,呵呵

网友:
分析的到位,不错,学习了

网友:
小白不懂,看了半天也没有明白,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哦

网友A:
恩 讲的不错!  分析的狠细腻!!我的基础还狠差 多向你学习! 你的这一案例我懂了不少! 谢谢
    我想问一下!   那个为什么要*150

网友:
仁宝无待机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讲的不错!  分析的狠细腻!!我的基础还狠差 多向你学习! 你的这一案例我懂了不少! 谢谢
    ...

好的 !!  谢谢!   明白了!   原来中学的物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呵呵

网友:
仁宝的不好修 啊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P沟道的低电平导通 G级19 明显不对      有好多人都项目别人多么多么牛逼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牛逼人也是从小弟开始的    维修先从基础开始  只要基础已到位也就开始一步步的渐渐的开始升入了

大家也多像LZ学习下

网友:
哎,仁宝的待机是最简单最好修的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支持下

网友:
这种遇到过好几次了。。我记得发过一贴子的。
串联电阻接地了。就是不分压。后来我直接把第一个管子给取了。短接过去也OK的。其实第一个管子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