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不触发曲折维修

楼主(2012-09-23):
今天客户一台联想F4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待机0.06A按开关无反应,拆机祼板测试无3V和5V.于是迅速量了B+电压15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于是往前查PQ9和PQ10的G极为19V.迅速找到PQ17G极无电压不对, 马上找到PU1A PACIN产生的这个比较器的第1脚量测为3.3V, 量PR66这个22K的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无。只有可能是ACOFF#和ACON拉低,断开PD12还是一样,查到关联ACON的PU1B第5脚3.28V第6脚3.34V. 比较器原理是负极大于正极输出为低。看到这个B+才恍然大悟15V的B+分压之后肯定只有3.28V,这个如此不正常的情况竟没查觉,PQ9和PQ10都是好的P管,G极是19V哪来的15V的B+,于是迅速拆掉PR45第1脚OV第4脚果然15V,找到PQ11的1、2、3脚15V,第4脚19V,8脚为13V.只有可能是PL4过来的。量测PQ13第4脚为12V,很明显控制电压不正常。更换PU4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图没上全呀! 还是赞一个!

网友:
就一个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还曲折维修,按你这样逻辑,更复杂的维修该怎么说呢?

网友:
曲折倒是不曲折,一击击中的维修也算曲折?

网友:
这个保护隔离挺好玩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但没有看贴子之前想像的难

网友:
又是一个仁宝回路

网友A:
LZ 我想问一下那个B+是个什么信号 ???

网友:
不管怎么说吧受教了

网友B:
这个是明显的仁宝点火回路呀,我昨天修了台联想14001也是同样一个问题,不过我的是PQ17坏,DS才65阻值,倒置要插上电源一分钟左右B+电压才会到19V,把PQ17换了后一插马上就出现B+19V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想问一下那个B+是个什么信号 ???

B+主供电!    不是还有好多主供电的代替名字嘛!   那其他的和这个B+的作用有一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