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FSC-1713VNA(B) VER:A5 报错 键盘检测不到

楼主(2012-09-23):
板号 FSC-1713VNA(B) VER:A5 报错 键盘检测不到

拆机 现 IO 边上 一芯片 烧焦了

打接口 阻质 正常

求 芯片 型号

网友:
知道的 朋友 给帮助下哦

网友(点评):
这是刀片 服务器中 其中的一个刀片吧???

网友:
上更清晰的图,别开闪光灯,找个环境光线好的地方拍。

网友:
根本就看不清楚阿  照得时候灯光调下

网友:
我这有个板子好像是一样的 我给你找找看。

网友:
這個應該算工業主板

网友:
你把那个芯片的型号发上来就好了,在看看是多少跤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呵呵

宇光 -12 严禁灌水
nahlj -10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要用手机啊,用个相机来拍不就很清楚啊

网友:
IO是w83627hg-aw  ,旁边的芯片型号是CMD 0749     PACSZ1284-02QR       YG020003   中间一列可能是型号

网友A:
应该是PACSZ1284,一般用于保护LPT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ACSZ1284,一般用于保护LPT口的

那这个芯片 坏了 会影响 键盘不能使用吗

网友:
修好了

w83627hg-aw
这个IO 坏了   没有一样的找一个W83627G-AW 代上 开机OK   键盘可以使用了  谢谢 朋友们

网友:
用手机拍,现场光源又不好,就这效果,看不清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lz不是说I/O旁边的一个芯片烧焦了么,那有没有更换这个?

网友(2012-10-24):
那个应该是并口保护芯片,大多工业主板都有这个芯片,如果楼主没换这个估计并口会测试不过.

网友:
呵呵。。。这是研祥的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