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36/5236amd集成显卡 无显示

楼主(2012-09-23):
客服送机过来说在别人那里修 说要几天就没有修了来到我这来了,我接手了说现场维修,   拆机一看 没动什么东西  开机电流在058跳到1.10  只一直掉在1.08这, 换了北桥,  换了两个  故障依旧, 请问是各位经验的师傅们那里坏了啊  换了CPU   刷了BIOS    电流还是依旧啊 ,

网友:
测一下LPC总线上有没有动作,没有动作查CPU到南北桥地址线与数据线阻值,测全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只怕是麻烦了,先查下全板复位

网友:
测一下CPU的时钟、PG、复位正常不

网友:
开久点放在那里电流直接从1.08掉了0.60不动了

网友:
ZM220106M2308的CPU等代替QL6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