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启,问题好纠

楼主(2012-09-23):
昨天接到一个机器自动重启,自动开关机,关机时界面属正常关机。第一时间想到重启按钮接触不良,拔掉主板上重启按钮结果问题继续。
于是再拔掉主板上的启动按钮的插头,再短接主板启动试试。机器神一般的好了。
所以有时自动重启,也有可能是按钮接触不良所致。
帮他机箱上开了个孔装了个按钮,启动调试好了........

网友:
很多机箱的重起开关按下去弹不上来

网友:
自己用开孔机在机箱上开个孔装个按钮很方便的,开直径32mm的孔。按钮就是配电柜上的那种按钮。安装好后很好用。

网友:
你这样随便钻孔是不是有点难看呢?额,上次见到过一台这样的主机,孔钻的不是一般的难看!

网友:
可以用就行,高手。

网友:
把那个按钮换了就是了,几毛钱的东西,你这样搞太难看 了。。。。

网友:
可以把开机按键的线拔掉,把复位按键的线接上当开机键使,毕竟复位按键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