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杂牌AM2主板跑CF有时掉电一列

楼主(2012-09-23):
主板:杂牌AM2。单桥不集成显卡
故障现象:跑CF有时会掉电
维修人:半成品小三
维修流程:大家做维修也知道。生意不好了闲的蛋疼。今天早上接到同行送来一列AM2杂牌主板一列。故障现象是跑CF。
当我拿到这主板的第一印象就是干桥,因为AMD单桥的主板大多是桥虚汗引起,要不就是桥彻底挂了,什么都别说。直接干桥
,温度曲线在180度停那么2分钟,这样做成功率在百分之80左右不会做短路。桥做了大体的拿表测量了下几乎没段路,于是装CPU,内存接电源开机,草TM的还是一个吊样,跑CF掉电。于是给CPU装个风扇,开始测量:查CPU,内存,南北桥,时钟供电都是正常的。怀疑是BIOS挂了,JB杂牌BIOS整不到,郁闷中。于是也是怀着修不好还整不坏的念头使劲的压桥开机,草居然有时候能跑到26亮鸡代码,反复几次好像有点眉目了,开始查32.768的晶振,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晶振电压应该在0.2-0.4左右,查32.768晶振有一变没有电压,断电对地打了下阻值一变是700+正常,而一边是无穷大。怀疑是晶振挂了,换完晶振,还是一样操的,于是跑电路测量的,晶振正常的一角的谐振电容正常,而令外一角没有和晶振直接相连。谐振电容两端的阻值也是正常的700+。妈的大胆直接用焊锡丝从谐振电容到无阻值的晶振一角,测量了下现在两端都有700+的阻值了。直接通电一路正常跑到26.此版修复。
注:哥们穷。现在还未有相机。无图。说的不好请大师们看完不要笑话俺们。俺是个纯爷们不要打击俺。觉得满意的加点分。
                                                                                                    谢谢!

网友:
NV跑CF代马早就应该先检查晶振电压了 去加焊桥楼主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