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战VS人板大战-昂达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9-24):
近日,日本购岛行为引起国内不小轰动,不少日货被爱国人士打砸,当然其中不乏动乱分子搞鬼,我之所以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本人亦受牵连。本人的雅马哈摩托车放街上,被人把前后轮胎都放气了。幸好没被砸。虽然这车是江苏产的。日本购岛之事有中南海作主,我等小辈不必操之过急,大不了开打了,我等捐点军费,再大不了上战场做做后勤。

好了,言归正转。

下手对象:昂达主板,威盛芯片组. 板号:K8T890T    AM2接口
症状:不能开机

先量开机针,有3.3V,接下来看I/O,型号是W83697,似乎这东西不参与开机,跳过不管.

由于不了解此板的开机电路,想找图纸.

昂达的图纸比上海的地皮还要贵.一张都找不到,找了一份映泰的,用的也是同样的芯片组
就是想看看南桥的PDF和参考一下开机电路,打开图纸,看了下桥和开机电路

很多时候,都是三极管Q24坏了,于是,我找那个三极管,找了很久找不到,于是怀疑此电路和此板可能不一样,但我很希望它们一样

结果我失望了,对比了一下,非常不一样.

先转移战线,测南桥条件,供电有,量晶振,无电压,更别说压差,不甘心,开示波器打波形,无波.

换个了新晶振,无果,量谐振电容,无短路.

打了一下晶振两脚阻值,两脚均无穷大,奶奶的,原来南桥虚焊了

用手压桥,再打阻值,有了:

接下来给南桥桑拿吧.

上BGA,加焊,把个威盛芯片搞得舒舒服服的.就像给它打了一次f j一样拿下来再打晶振阻值,我艹,居然还是无穷大.
我刚才明明已经用镊推得动桥了.

再搞它一回......拿下再测,依然是无穷大.晕死....上第三次....这回一边焊桥一边打阻值,到桥能推动的时候,一边动桥一边量.

万用表上的那个"1"字动都不动.奇了怪了,我动桥那么多次,你应该有一次能接上吧.

等板凉了再测,依然不行,下狠心,重植....

趁拆下桥的时候,找出了开机信号-SUSB和-SUSC在外面的测量点,以便等下测量.
同时量了一下晶振两脚到南桥的连接线,两条都通,连接得非常好,就算我用力扳板,都不会有事.

一番折腾过后,把桥植好焊上

再打晶振二脚对地阻值,我艹,还是无穷大,莫非是我做桥不成功?再加焊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不行,忍无不忍,重新把桥掀翻.
我倒要看看,怎么就不通了.拆开一看,每个焊点都好好的.一顿不知所措..........

抽完一根烟后.我在桥上找到了连接晶振的两个点:AE4和AF3   ,然后在桥上测这两点的对地值,是正常的,580欧.

既然焊盘和桥是通的,锡珠也植得好好的,珠跟板也焊得很好,珠跟桥也接得很牢(我看过了,很牢),怎么就不通呢.无解,打算换桥.

翻了料板,找到一个相同的桥,拆来焊上,晶振二脚终于有阻值了,插上ATX,用示波器观察,起振了.  镊子点开机针,没反应

然后在刚才记下的-SUSB和-SUSC测量点上测量,点开机后,此两点已由0V变为3.3V,证明南桥已开启S3 和S5电压,可他NND就是

不开机,这回该回到控制绿线的电路上来了.跑了半天电路,终于有着落了,原来绿线接的不是小芝麻管,而是一芯片,此芯片为

IT8282M ,我R,我说怎么找不到三极管呢,原来是它控制.查了PDF,才知道这是一个开机芯片

请原谅我的无知, 到现在才查到它,此前从没碰到过这类型.如果是老手,看到板就直奔此芯片了.

仔细看了看,这芯片的大概原理.不能开机的主要测量点为: 5VSB   ,ACPI_S3,  SB_PSON#和ATX_PSON#

经量,有5V供电,触发后,6脚电压由0V变为3.3V,正常

5脚已由5V高电平变为0V,正常,

这时9脚应该从5V变为低电平,从而把绿线拉低,实现开机.

但此时,9脚并没有拉低,依然是杠杠的5V

那还等什么,掀翻IT8282

料板上吹下一个

把它装好

装好后连电压都不用量,直接开机亮起

然后上U,内存,跑码:

说实在,如果开机电路修好了,又不跑码的话,这板我绝对扔角落里,叫客户换板.换了桥又换了开机芯片,已让我失去了再往下修
的耐性.

后来测试得知,原来的南桥是因为硅片和基板接触不良,怪不得客户说刚开始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用手拍主机几次又能开.
最后怎么都开不了.

原来是先桥不良,然后是IT8282坏.一箭双雕.幸亏我生意不好,时间多,不然这板早就扔了.

最后求分,你懂的

补充内容 (2012-9-25 09:40):
管理员ptmanager狠大方,加分一个顶10个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3.8
恩。。8282M,,不搞。。搞桥。。亏的楼主功力深厚。
强悍

网友:
915的主板跟AM2的主板应该不是同一个芯片组吧?

网友:
强!
915的主板跟AM2的主板会是同一个芯片组么?这个真的有吗?

网友:
其实南桥同样会出现晶圆与基板空焊的情况,我有好几个GB的南桥有这样的问题。有晶振不起振的,还有DMI总线空焊的。最烦躁的就是DMI总线空焊的那个GB,如果拆下来测量多数时候都是有阻值的,一旦上到板上就无穷大了,就这个桥把我折腾做了好几次BGA,还好是南桥。

网友:
台式的主板,楼主都修得这么有耐性,佩服!修好了也收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技术贴,手艺好。顶!!

网友:
回pfvl2008,是我搞错了,威盛芯片组,哪来的915 是一份映泰P4M8P-M7图纸

网友:
不错  不错,就当给生意好的时候铺垫了!!!!!!

网友:
亲,不收个百八十块都对不起你修此板的电费!  很有技术含量的贴,学习了!不过我一般修台机主板超过俩小时修不好就PASS了!亲的毅力让我自叹不如,值得学习!

网友:
昂达的图你也有,共享一下啊

网友:
我想知道这块板子费那么些劲,还换了个大件,LZ收他多少RMB

网友:
不过楼主的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修的很不错。理论+实践+毅力+时间=成功

网友A:
干得好,不过你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这块板?不会一天?两天?

网友:
子费那么些劲收他多少R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得好,不过你用了多长时间修好的这块板?不会一天?两天?

用了一上午,收120,其实换二手板也就这价格

网友:
最终还是成功了

网友:
楼主确实是时间多啊。技术还是老到的。

网友:
楼主不仅修板的技术好,口才也很好啊

网友:
楼主的比喻句用的也很精妙啊

网友:
干桥 麻烦 换板还能赚多的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了,让先手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以后遇到有问题,不管是不开机还是不跑吗,第一步先换IT8282M。我说的是VIA芯片组哦

感谢提醒,我记下了

网友:
牛B,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准

网友:
楼主很历害哦 ,分析电路也很厉害。。。

网友:
lz的精神还可以,要是我早没那个耐心修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很有耐性的~!赞一个!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学习了.

网友:
之前碰见过  换了8282 就好了,当时以为 CPU供电问题,看看8282果断换掉 OK了

网友:
超频管理芯片+南桥,要不是自己有料板,换换代价也大的,,,

网友:
楼主真行,光BGA做了N回。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换了8282才好的!!

网友:
IT 8282 M 坏的最多了,很容易坏了

网友:
台式的主板,楼主都修得这么有耐性,佩服!修好了能收120,这口才,佩服!楼主的工具真全啊,羡慕。话说我的检测设备只有万用表和安泰信的30v电源,焊接设备只有安泰信的8502d焊台。遇上座桥的号给被人做

网友:
讲得很有意思啊,大家都是经验不足,但这么好的分享,以后修机就多点头绪了。

网友:
好吧,说句佩服吧

网友:
修的很不错。理论+实践+毅力+时间=成功(

网友:
哥。。你已经是高手了。。好多高手都判它死刑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辛苦了!!

网友:
  学习其耐心呀?

网友:
楼主一路走来,如奇兵,似仙人呀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话说楼主很固执。一块板上焊台那么多次居然还行,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坚毅,最后收了120大元还行,我们这修主板从没有那么高的,要是那么高的价客户也不会修了,直接换个二手的板子了,楼主那市场还不错呀。

网友:
123到N次的弄南桥,表示很佩服这样的毅力。

网友:
楼主真有耐性、赞一个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  楼主  怎么看芯片的工作的条件一啊?

芯片工作条件一般就是要测量重要工作信号定义引脚的工作电压值,然后与标准值进行比较。

网友:
在IT8282芯片坏没有料件代换,这里本身9脚并没有拉低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从这个芯片8脚飞线到9脚解决故障,这样子操作目的就是通过8脚接地强制拉低绿线工作电压。

网友:
这里南桥虚焊的话,一般情况下也会影响IT 8282M型号芯片参与开机触发重要信号引脚工作正常的电压跳变。

网友:
人板大战,呵呵……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功底深厚。

网友:
这种事最讨厌,拆下好好的,装上就不行。

网友:
楼主很详细,很冷静的修完了板子!

网友:
收他120RMB也是值得了

网友:
共享下图纸阿

网友:
楼主也够勤快的这板淘宝买一个也不贵把

网友:
这耐心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
lz你修这块主板收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