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S400有待机5V,绿线有4.95V,无法启动的维修

楼主(2012-09-24):
    有待机,有绿线高电平,说明高压及副电源基本没问题,问题要么出在输出部分,要么在主电源部分。
    打开机壳,外观检查看到输出部分电容基本全爆,待机电源输出电容微爆,查看风扇缺油卡死,输出部分电容全部换掉,待机电容换掉,风扇添加润滑脂。
    上电,短接绿线到地还是不能触发,检查控制芯片为339+494的类型,测量494各脚电压基本正常(其中12脚电压为8.85V,好像有点低,暂时不管),检查主开关三极管,其中一个13009击穿,换掉。
    再次上电,短接绿线到地正常触发,输出各电压正常,接负载正常,电源修复。
    疑问:以前修494类型的测12脚电压一般都为12V以上,这个为什么是9V不到也能正常使用呢,后面查了资料,vcc的值为7-40V,似乎也没什么问题,请教师傅这个12脚电压低些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电源启动后就不低了,这时你再测量就应该在12V或者更高一些。

网友:
系啊,电压幅度比较大

网友:
13009坏了,其基极的电阻有没有坏?有没有测过待机电流0.02~0.04A,高了就是有短路,一般电源设计494供电不可能8.85V这么低,怀疑IC有短路,或者整流电路有问题,4脚电压是否在短接绿后降低,没有降低就直接4脚接地试试能启动电源吗

网友:
更换13009的时候其周边元件都检测过了,没有发现有损坏的,现在电源正常使用,就是12脚电压比较低,我就是有这个疑问

网友:
未见过494 12脚供电电压为8.8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