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传说中的档25不显示、各位留意了!

楼主(2012-09-24):
近日接修一台TForce 6100 AM2 Ver_1.3主板,客户提示说开不了机黑屏,加电测试确实如此。目检板上南桥旁边的CT12(1000uF/6.3V)电解鼓包,更换后尝试加电能正常显示,反复测试几次开关机均正常。放置2天后客户电话告知要增加一条DDR2内存,加插好新内存加电电源通电后马上就自动掉电了,更换ATX电源插(只插主板供电其它设备未通电)上DEBUG卡档23-25屏幕不显示、无告警音,拔除原机老内存条只插新内存、按压北桥、触摸板上主要芯片温度正常、测内存供电等都正常但仍然档23-25不显示。晕晕!带着一家外出转了一圈再吃了餐芒果炒冰(N好吃的说!)回来的路上被雨淋了一身,带着无限咀咒冲了个澡再回来继续奋战,结果无意中将光驱电源线接上后加电居然跑码7F(屏幕正常显示、有嘀声告警音),再反复尝试几种不同的组合最后确定只要IDE线接上光驱(尝试更换过IDE线也一样档23-25),然后光驱不通电的话开机就是档23-25,无论光驱不接IDE线或是把IDE线从主板上拔除的话(也就是说光驱不加电的话不要连接到主板上)那就会正常跑码7F并显示。原机配的是先锋的DVD-RW,更换另一台先锋光驱后再次测试只插IDE线不接电源线加电能正常跑7F并正常显示。严重郁闷ing...
附测试图片如下(更换光驱未附图片):

网友:
这个问题真够奇怪的呀.有高人指点没.
曾经也遇到过.不过没有去想原因.

网友:
呵呵!这台机器真是奇怪啊!

网友:
遇以过一些品牌机,不插光驱开不了的。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代码25不过最后找来找去是北桥问题,因为没桥换,弄新的觉得意义不大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加焊北桥,虚焊

网友:
遇到过同时接光驱和硬盘不亮机,撤掉光驱就OK。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呀

网友:
不用IDE光驱了 叫他换SATA的光驱。。。。。。。。。。。

网友:
电源线都没插,光驱根本就没运行,怎么可能会影响哟

网友:
还没有见过,应该用SATA光驱应该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遇过独立显卡坏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遇到一台联想品牌机,也一样,插IDE线,不接电源线,不显示器。要插IDE线跟电源线才会正常显示。不解中???????????????

网友:
还真是什么奇怪的事都有。。

网友:
  笑了,  多半电源的问题

网友:
今天专门测试了更刷新原有BIOS、重写一片新BIOS、代换ATX电源、更换IDE线、代换内存、整板清洁灰尘、清洗内存槽、BIOS座及COMS电池、重新拆装CPU后再次证明只要光驱不加电IDE线连接到主板上的话就会档23-25,光驱加电后正常启动,XP系统运行无问题,拷机一整天没有死机蓝屏、重启现象,CPU运行做压力测试也不会档机,网卡联网后正常浏览网页,光驱能正常(之前有测试过更改光驱跳线故障仍然跑23-25)使用。

网友:
还有这样样的问题  今天算是见识了

网友:
曾经遇到光驱数据线没接好,电脑老是死机,折磨了我N长时间

网友:
又是一个 经验

网友:
换光驱线或光驱会怎样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