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屏白屏外接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9-24):
因为坏的时候是白屏,换了几次显示芯片还是白屏,感觉不是显示芯片的问题,搞得头都大了,屏线已经逐个检查没有问题,就是内屏没有代换试过,因为手头没有可代换的显示屏,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
如果接内屏白屏,那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和 屏供电的问题! 如果外接也是花屏,多半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不过可能有些笔记本不同,你怎么没说你的笔记本型号,具体你是怎么修的,大家才能帮助你撒!

网友:
神舟HP620,广达TW7主板。

网友A:
内屏白屏外接花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你显卡是怎么换的,不应该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掉看看!

网友:
哈哈  如果内屏白屏 外接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  。换显卡不行的话 量量屏上的电压 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显卡加焊了吗?是有光无显,还是云白色呀?

网友B:
外接花就是显卡 显存这方面原因了 或者显卡周边你做掉件了吧

网友:
确定你是显卡问题了!!做做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它就是显卡   集显的就是北桥

网友:
bios导致花屏也可以看看哦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和供电是好的,查查RGB信号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白屏外接花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不知道你显卡是怎么换的,不应该呀

出问题时是白屏,后来焊了几次显卡还是白屏,包括最后一次是买的新的显卡芯片换上,周边显存也都换过或重新焊过。

网友C:
没掉件吧?屏供电没问题吧?那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花就是显卡 显存这方面原因了 或者显卡周边你做掉件了吧

焊显卡时周边没有掉件,焊显存时掉,但重新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掉件吧?屏供电没问题吧?那还是显卡有问题

这是主板上的显示屏插口接线图。3脚3V已经测过,是有的,但1、2肢LCD3V没有测,这个LCD3V是输入的电压,还是输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主板上的显示屏插口接线图。3脚3V已经测过,是有的,但1、2肢LCD3V没有测,这个LCD3V是输入的电压 ...

LCD3V是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