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第一分区有大量坏道?怎么办?

楼主(2012-09-24):
前几天接到一台式机,检测硬盘第一分区有坏道,我用DISKGEN把第一分区隐藏,把第二分区设为主分区,然后激活,但是做不上GHOST系统是怎么回事,提示CTRL+ALT+DELETE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大师有其他好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
我一般用PQ砍,把第一分区分大点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做进第二分区了,那么这个提示说明你的引导还是第一分区的!!看再看看,隐藏分区是否成功隐藏,!!砍掉第一分区,是可以把系统做到第二分区的!!

网友:
你确定第二分区没有坏道?另外屏蔽的那个区分出来后不要格式化就直接隐藏。正常的话整个盘都要用软件扫描坏道的然后再自己分。这个盘实际上也废了,一般来说要么让客户买个新的,要么别往里放重要资料。

网友:
修复一下看怎么样,实在不行就隔离起来吧!

网友:
先分个区,然后,把后面的分好区,最后,再把第一个区删除了,不要弄什么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