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4520g 开机不亮黑屏 反复重启问题解决方案一例

楼主(2012-09-24):
acer宏基4520g 开机黑屏 不亮黑屏 过5  6秒钟 就重启 完了还是黑屏
反复重启 不亮
北桥虚焊 BGA 解决。。

补充内容 (2012-9-25 12:19):
是nv 芯片组的。南北桥合一的 机器 cpu: amd tl60 显卡自己换的华硕9600gs 1g 显卡

网友:
ok
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A:
是三合一的桥吗、

网友B:
什么的北桥,详细点不

网友:
2合1的桥吧

网友:
类似于显卡门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的北桥,详细点不

2合1的桥 amd 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合一的桥吗、

是合一的桥  amd 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就是北桥跟显卡容易坏

网友:
2合1的桥吧,什么信号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 也记得住

网友(2014-07-29):
谢谢楼主,刚刚也碰到一台反复重启的机器, 加热桥后可以正常开机 ,, 换桥或者加焊,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