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REV4.0 BIOS

楼主(2012-09-24):
K42JR REV4.0 BIOS 好机读取

K42JR REV4.rar

网友:
这个是不是X42J  小型号K42JE的这款啊

网友:
这个是PCB上的型号,很多机型PCB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换了待机芯片和ec后就变成插硬盘开机就卡LOGO了,换了硬盘也一样的。郁闷啊

网友(2012-10-24):
下载了还是不开机。

网友:
是不是K42JE哦 还是写型号好些

网友:
正需要这个,原来屏不显,换过显卡后白屏,外接正常,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下载分不够,怎么办

网友:
什么显卡的

网友(2012-11-30):
重刷后不触发,BIOS对不对啊

网友:
最好写机器型号,是是什么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