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变压器 测量

楼主(2012-09-24):
显示器被雷击了 换开关管少 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 不知如何测量  知道的师傅 告知下

网友(点评):
雷劈坏的,我还没见过坏开关变压器的,建议楼主还是找找其他原因,免得走弯路

网友:
变压器坏的极少还是找其它的原因吧少走冤枉路。

没遇到几个坏的
还没有见过有几个坏的

网友:
嗯!变压器一般坏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这个用表测一下通断就行了……

网友:
什么现象你怀疑变压器坏了呢?一般万用表只能测通断,有电感表可以测电感量。一般只要没开路就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只能用万用表做初步测量,较粗的线的绕组,不断路就OK,较细的线的绕组应该有些阻值。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测试通和短。

网友:
只能是替换法,单独几乎是检测不了

网友:
用万用表只能测量线圈的通断,若由于雷击线圈匝间出现短路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把线圈拆开才能发现故障,这样比较麻烦,比较简单的是找同样的好变压器代换一下。

网友:
一般这个东东是不会坏的,你的显示器现在是什么样个情况,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出问题的几率太小,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变压器可以说就不会坏,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同意8楼的意见!  最好是换个试试   不过我也向知道 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把万用表打到 蜂鸣档,测两端是不是通,如果响表示好的,

网友:
代换好了,万用表试不出来的

网友:
万用表只能试出通与不通,

网友:
好与坏还真测不出来

网友:
现在只能用万用表测试通断判断好坏,有其他方法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
高压绕组电感量在2mH以上一般都是好的,我碰到过几个坏的,一般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修了10年家电 只遇到过一次开关变压器坏的 LG 29寸显像管电视 因为变压器是跟电容里的铝片差不多的 铝片绕的 其他铜线的从来没遇见坏的

网友:
变压气很少坏的 修显示器钱不多太难了 换电源板

网友:
变压器就是一电感吧?

网友:
雷劈的  换上 场效应管就烧

网友:
常用的电源板上高压线圈分两端,一端各两个绕组,靠近450V电容一边两组(4个引脚的)是初级线圈(接300V)和一组次级线圈(给电源芯片供电),测量时,1-2,3-4连通,但是初级线圈1-2的内阻要大些,大约为0.3-0.5欧,其它线圈内阻都很小,另一端为两组次级绕组线圈(5至6个引脚),提供5v,12v,因地线相通,所以在板上测量(不通电)每个引脚都连通,但拆下来测即可测得两组相通,因为输入输出电压之比是与线圈匝数相关,所以初级线圈的匝数较大用的铜线较细,加上电压较高,较容易损坏,同理,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因线圈匝数比更大,电压更高,所以更容易损坏.在测量高压板故障时,一定要测量(不通电)升压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端)内阻是否异常.
      以上内容仅是个人心得,说得不对的地方请行家指正.

网友:
这个很少坏,但真的坏了只有开路了能用万用表测到,如果里面线圈之间短路是测不到的。所以如果真的怀疑就只有代换法了。

网友:
变压器坏的极少用电桥测试阻质

网友:
测的出来铲铲,哪个好难得坏哦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测其通断,若是短路就不好测了。可以在电路中测有无输出电压

网友:
遇见过坏的

网友(2014-06-26):
还从来没遇到这个坏的,测量的话只能量通断了

网友:
初级绕组一般测测不断开,万用表二极管档会响即可。

网友:
应该不是变压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