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a350b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9-24):
三星s23a350b   通电后就显示了一下  数字信号 和模拟信号 然后就黑屏了    求助............

网友:
刷程序通病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那是图像芯片的问题。先刷个 程序。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不行改个高压上去看看。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或灯管的事。

网友A:
楼主,,程序发上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了驱动板 好了

是啊,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高压和灯管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我买了一个液晶编程器放着好久了都没用到过,也不会用

网友:
标准的程序问题通病呀三星坑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发上来呀!!!!

  我也没程序  去售后刷的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啊  程序也贡献一下啊

网友:
驱动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