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DBR偏移的数据,幸好数据区没有偏移

楼主(2012-09-24):
某客户送来硬盘做数据,硬盘总共4个区,就是第二个区不正常,第一和第三四个区都正常,客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能用了,提示要格式化等。
一般出现这种格式化的情况,无非有一下故障:第一是有坏道,第二是DBR损坏,第三是DBR位置变化了。
于是,用WINHEX打开看看情况。

看红框内,似乎DBR位置变化了

于是,先备份一下,再把DBR调整回正常位置,发现硬盘正常了,数据全部恢复了。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4-5-23 08:48

网友A:
用超级恢复 一下就恢复了

网友B:
罗工我好崇拜你啊,你是我的偶像啊,我这好多坏盘都没有办法修

网友:
winhex 数据恢复利器。将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没有按正常退出    就拔移动硬盘的主

网友:
呵呵!阁下真是厉害啊!在下佩服呀!楼主真牛

网友:
winhex
还不用买。恢复速度很快。高手可以秒都不用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我好崇拜你啊,你是我的偶像啊,我这好多坏盘都没有办法修

如果,能送到深圳来,就帮你修修看

网友(点评):
哦,要不要RMB哦?呵呵

网友(点评):
老大,硬盘自校准的你干不?我有些盘,自己没设备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盘,但是可以给你做数据恢复哈

数据恢复的少,主要是坏道多,不认盘

网友D:
罗工,U盘能恢复吗?

网友:
所以我还要努力练习WINHEX。这几天没听懂。天天练。懂了些。

网友E:
怎么知道它正确的DBR呢? 罗工,请推荐一本你认为好点的winhex的教材,好吗?网上看到的多,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罗工,U盘能恢复吗?

只要FLASH没有坏,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它正确的DBR呢? 罗工,请推荐一本你认为好点的winhex的教材,好吗?网上看到的多,不知道哪个好。

数据重现,数据恢复深度揭秘

网友E:
谢谢罗工的回复!这两本书,那一本更好一点?前一本在网上看到有光盘,后一本好像没有光盘,是两本都要买还是买其中之一就可以了?

网友:
又一个技术性的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罗工的回复!这两本书,那一本更好一点?前一本在网上看到有光盘,后一本好像没有光盘,是两本都要买还 ...

数据重现电子书: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835824.html?from=isnom
数据恢复技术深度揭秘:http://www.kuaipan.cn/file/id_30188358755943308.htm

觉得好请加点分。谢谢。。。

谢谢

网友:
想学这些还是花钱买书看吧,电子书看的人累,这点钱不能省.

同意你的说法,还是看纸书实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超级恢复 一下就恢复了

很多时候都可以用软件解决,但是,偶尔软件也有不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来分享一些心得体会,分享一些数据恢复技巧,分享一下研究的成果,如果,大家都能发帖,无私奉献的话,大家都可以共同进步了。
希望没有打扰到您,希望不要介意,希望常发帖,发好贴。

网友:
高手   经验丰富就是好  遇到这种  咱们都放弃

网友:
0AFCE512     NTFS +1

网友:
表示对数据恢复一窍不通。。崇拜下罗总

网友:
我有个U盘  进水了 认不到了   客户要数据   翘开  晶振没振    换了个还一样   搞部定了

网友:
像这种DBR发生了偏移的,用自动化软件是找不到这个分区的,只有手工分析才能看到。自动化软件找分区也是通过DBR找的。这个偏移可以直接把次分区最后的一个扇区的代码复制过来就ok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这些,就会修个机器,数据恢复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网友G:
不太明白斑竹怎么搞定的。呵呵,我一般diskgen搞定,前几天客户自己做系统全盘格式化,搞广告的,拿来只有一个50GB分区,500GB硬盘 20分钟恢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只要FLASH没有坏,能恢复

罗工,一个U盘,不取下FLASH,插电脑提示Unknown,取下FLASH,只插主控就能找到盘符
把FLASH换在别的主控上又是Unknown
问题是把FLASH量产一下就能好,这种问题如何恢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超级恢复 一下就恢复了

如果用超级恢复工具的话。  数据会丢失吗?      偏移的数据会恢复吗?  对硬盘有伤害吗?  别嫌我问的多。我是真的不知道。想请教一下。

网友:
想问下这个软件那里有教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罗工,一个U盘,不取下FLASH,插电脑提示Unknown,取下FLASH,只插主控就能找到盘符
把FLASH换在别的主控 ...

  可以恢复, 需要设备  PC3000flash , 成功率 很高了。

网友(点评):
PC3000 FLASH版能支持的主控芯片有多少? 我也知道效率源也有针对FLASH的,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太明白斑竹怎么搞定的。呵呵,我一般diskgen搞定,前几天客户自己做系统全盘格式化,搞广告的,拿来只有一 ...

DISKGEN软件,也是通过查找DBR来完成恢复的,当DBR偏移了,DISKGEN软件就找不到DBR了,所以,软件是无法恢复这样的数据的,就算恢复了,也是大部分打不开或者是乱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超级恢复工具的话。  数据会丢失吗?      偏移的数据会恢复吗?  对硬盘有伤害吗?  别嫌我问的多 ...

偏移的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即使能恢复一些,大部分是打不开或者乱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偏移的数据是无法恢复的,即使能恢复一些,大部分是打不开或者乱码的。

罗老师。  我也查了一下关于DBR偏移的。  网上也有说了。很多。   就是看不明白。比如说对比着看。还是不能看出来的。  里面的DBR都是大同小异的。    还请您指教一下。       《如果用超级恢复 盘会好吗?数据会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DISKGEN软件,也是通过查找DBR来完成恢复的,当DBR偏移了,DISKGEN软件就找不到DBR了,所以,软件是无法恢 ...

数据我只能用diskgen搞一搞了。有时间应该向您多学习。不知道能收我为徒。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恢复, 需要设备  PC3000flash , 成功率 很高了。

只要有FLASH的  都可支持,

网友:
winhex 用得熟练,我觉得罗工这个恢复思路来得比软件恢复还要快.
同时解决了其它软件恢复的缺陷,如乱码等.

网友:
学习了!!!希望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才.

网友:
很强大,努力啊

网友:
用winhex的模版加一和减一速度更快

网友(2012-10-30):
看了你的帖子 受益匪浅啊

网友:
winhex真是个好东西,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