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 不能进BIOS提示一行英文

楼主(2012-09-24):
开机 提示lnvalid conf 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翻译成中文是alid conf iguration信息——请运行安装程序

网友:
进PE试试吧  不行做系统

网友:
译文:无效的配置信息,请进入设置程序。

网友:
不能进bios,bios坏了吧先重刷试试看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

手里没有编程器

网友:
关了外围设备还有提示不,试试

网友B:
放个电试试呢

网友:
备份电池没电了,也可能

网友:
看能进PE不。不行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什么程序  是进BIOS里设置么??

就是BIOS里的设置。

网友:
这个确实是跟安装的系统无关,是BIOS设置或者BIOS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D:
硬盘激活了没有。。。硬盘能不能引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激活了没有。。。硬盘能不能引导啊。。。

硬盘的供电  没有 我找了个5V 飞线过去的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个电试试呢

说真的 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电

听论坛的兄弟们说 放电了 有的出开机密码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或许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