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2WA雷击后的维修

楼主(2012-09-24):
联想L222WA雷击后不加电,拆机检查发现电源管理炸飞,看不出型号了。根据实际电路判定为LD7575PS,几个电阻也换新的了。开关管用10N60代换。加电5V和13V正常,接驱动板5.08V下降0.2V到4.88,不对啊!难道电源带负载差,接一块其他驱动板正常,遂检查驱动板。驱动板型号715G2559-2-LEG,查3.3和1.8都正常,板上没元件发热。板的左上角有一个3.3欧姆的电阻,测2端电压,一端4.8V,另一端3.2V,不正常,2端电压差这么多,说明电阻后级存在局部短路。这个电阻是接在一个三端稳压IC1117 1.8上,拆下和新的对比测量阻值不正常,换新以后测量5V回到正常的5.08V,这个1.8的损坏以后输出还是1.8,所以很容易忽略掉。接好灯管线和VGA开机,嗤响一下灯管闪一下就灭,看来高压部分也出问题了,查高压变压器开关管没短路,直接换掉高压振荡IC TL494,OK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屏幕菜单乱串,有时开机就出,有时几分钟以后才出现。由于这个机器是触摸键的,遂拔掉按键板排线,还是一样,看来是驱动板MCU出问题了。在网上找到这个型号的程序(程序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5820),刷了一次再加电试机几小时不再出现,至此维修结束。维修过程可谓曲折,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天啊,你说这台该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