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主板,刷过BIOS后要按F1才能进系统,说是网卡没MAC了,求助

楼主(2012-09-24):
华擎AM2主板,刷过BIOS后要按F1才能进系统,说是网卡没MAC了,求助

网友:
要找原BIOS,网上或官网都会出现这样。

网友:
看来刷BIOS有风险,刷前要备份。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要按F1是不是开着软驱了啊

网友:
我基本不刷BIOS 。

网友:
我知道答案: NV的主板网卡的MAC地址是写在BIOS里的。刷写BIOS的时候要带命令行参数,人为设置个网卡MAC地址。

网友:
mac地址也可以单独刷。

网友:
上传个软件你试试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倒没有遇见过,再刷一次官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