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触发

楼主(2012-09-24):
今天修了快梅捷的主板看了下上面用的IO型号是F71863fg,主板上电后自动触发上电,不知道怎么回事,查了下电路图,85#的RSMRST#为低电平,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这个脚挑起来还是一样的问题,主板上电就自动触发,求高手回答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怎么说,给点有力的说服证据,谢谢高手

网友:
换I/O吧,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IO,不行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应该按时序不触发思路维修

网友:
应该按时序不触发思路维修
????

网友:
如果你有这个IO,建议先换一个,如果没好再按时序来查。

网友: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电压是3V左右,有的受控于I/O,其为低电平,说明其待机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按开机排针4秒能关机吗如果不能关南桥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清COMS,如果还是不行哪里跟电源绿线相接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