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显卡问题

楼主(2012-09-24):
接到一台机子,客户描述,一看PPS就黑屏,可CPU在转,键盘灯也亮的。重装系统后,一进系统就黑屏?

网友:
一1机器配置低 2显卡驱动错 3播放器版本低

二1系统未激活 2显卡驱动 3显卡本身

完毕!

网友(点评):
同意2 LZ

网友:
进安全模式,删显卡驱动。去官网重下。安装!

网友:
重新做下显卡BGA

网友:
二楼的朋友说得对,按照他的方法去修吧

网友:
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傻子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