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主板有时跑马,有时无复位

楼主(2012-09-24):
映泰G31M+ 6.2的主板内存电压1.83v,2带内存,桥供电1.2v,1.5v,总线供电1.27v,cpu供电1.29v,看似都正常,pci的时钟1.63v,内存的时钟0.62v,cpupg有1.23v,上电后复位灯常亮,有时候能跑马,不过跑一下就停了,复位灯还亮了,有时候是跑到c1,有时候跑到2b,不定时的,大部分时候不跑码,无复位。给位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补充一下,跑码了复位灯常亮时,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有

网友:
应该是桥虚了。。。先清零看看

网友:
看看是内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io,串口,时钟都弄了,还是不行,顾客拿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