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2-09-24):
一脚接地,二脚接光耦,三角经过两个电阻接在300V上是启动,四角通过一电阻接地,五角是空脚,六角是供电,七角通过一电容接地,八角是调制输出,已经炸飞了,老师们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
是那个型号的电源板,找同型号的比较一下,看看芯片是什么型号即可。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
什么显示器的板子,或者板子的板号是多少,帮你看一下

网友:
电路板的图片来一个嘛,你这样说就只知道你说什么而已咯

网友:
SG6841   PWM芯片

网友:
楼上的真厉害,一眼识穿!

网友:
什么机子又或者是什么板,给个型号好点,照片也行,OB2269我认为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 OB2269与SG6841 的芯片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1脚接地工作电压0v,2脚反馈 1.8v 。3脚启动电压输入16~20V左右。4脚PWM频率设定 1.3v。5脚温度和过压保护端4.7V。6脚过流保护端 0v。7脚持续供电 17.5v。8脚PWM驱动脉冲输出 1.5v

网友:
果然高手 常用的8脚芯片引脚功能倒背如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