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19液晶显示器 能通电 无信号 这种要怎么维修呢 师兄们 能告诉我吗

楼主(2012-09-24):
新手请教  19液晶显示器 能通电 无信号 这种要怎么维修呢 师兄们 能告诉我吗   本人是个新手  昨天第一次换灯管  成功了  谢谢兄弟们 今天有两台液晶 都是能通电 不显示  VGA 没信号  插入VGA 线 灯变成蓝色的  就是不显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检查高压板,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  代换一下

网友:
你的不显示,是指屏幕有没有亮。还是插入信号线无任何反映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主板,或者灯管有问题。或者是电容失效引起。插入VGA 线 灯变成蓝色的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可以去掉屏线如果有背光就是驱动板问题。没有背光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可以先测试一下灯管。如果灯管是好的就加个高压条。也可以外加灯管来测试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5楼的做法。

网友:
同意,用强光电筒照照看有没有微弱图像,有图像就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是灯管没光还是提示没信号输入呢?灯管没光的话你代换高压或者灯管试下先,不然你就要查下主板那边的行,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