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崩溃了,Gateway Z07 修好后总是过一夜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2-09-24):
崩溃了,Gateway Z07 修好后总是过一夜就开不了机了,,前三次拿过来都是不触发,第一次换南桥好了,第二次换EC好了,第三次加焊EC又好了,用了4天.今天又拿过来了,触发电流到0.5掉电,拆开后一通电又好了...这可咋整啊??
开不了机

网友:
板子有漏电的现象吧,掉电的话看总的PG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元器件性能不良吧

网友:
北桥供电滤波极性电容换掉,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压没好,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关键是动一动就好了,好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唉,没办法,下次再过来就退钱啦!!!

网友:
感觉像是CPU供电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