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碰到这种花屏第一直觉会干什么?

楼主(2012-09-24):
碰到戴尔1464 版号 UM3   开机能听到声音,屏幕无显示,外接完全花屏,什么字母也看不到。。。显卡ATI  216-0728020   i3cpu.大家第一反应会去修哪里呢?????

到最后都换完了 还是老毛病。才想起来去查供电,原来是显存的1.5v供电不足,只有0.43,更换转换管,OK了。直接外接没问题了 。。。。。。。。哎。。。。。。换了一个显卡,4个显存啊。。。。。。。。

网友:
加焊显卡呗,加不好,反正又加不死

网友:
那还用说,先查显卡啊。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看看,是显卡在做显卡

网友:
i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显卡或者是屏吧

网友:
外接花屏可以肯定不是屏的问题。显卡我已经换了 ,显存 也换了。结果还是老故障

网友:
外接花屏,屏不亮的话先加焊吧,ATI的显卡容易坏,你先打一下屏线的几组数据线和一控制线,有一次一台HP的机器外接正常,屏不亮,后来量出来是显卡到屏的控制线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有的时候加焊没用的,改换还得换

网友:
这是lvd与crt之间转换信号出错了,你检查一下各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第一当然是外接了、。

网友(2014-07-01):
外接,-换屏,屏线
还有就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