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点一下拆机

楼主(2012-09-24):
好久没摸本子了   本人手笨   请问华硕eee pc 1201T怎么拆?  同事拿个本子让装系统 ,装一半没电了,想拆除硬盘挂着台机装,但是后面螺丝都拆了  还是分离不了D壳与C壳,求指点。

网友:
拆硬盘好修不需要把壳子拆了吧!

网友:
充电继续装呗,拆它干什么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拆了后 还是要拿到本机才能完成装系统。也不知道认盘正常不。。 所以别拆

网友:
  充电重新装把   挂台式机上也是很方便

网友A:
你试试把拆D壳,c壳不用动或是拆键盘有可能在键盘下面。

网友B:
就不拆啊,就充电装系统就行啦

网友:
华硕好拆啊,一下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拆啊,就充电装系统就行啦

充电器没带      已经开了    居然忘了   拆本子一般先从键盘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拆D壳,c壳不用动或是拆键盘有可能在键盘下面。

是的  键盘下有螺丝    好久没摸本子了

网友:
你用电源也可以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