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CQ 系列 电源中间针 ADP_ID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HPCQ45   板号:JAL50 LA-4102P REV:1.0
    不触发。 插电源 电源接口灯不亮。
  由于是带针的电源。 没有专用转接头。所以没用恒流源看待机。

          拆机检测
  电源接口OK   插上电源。 电源接口
PJP1 PIN:1 19.4V   电进来了。
   PIN2:  1.6V      把电源接口拔下来测  18.7V
再插到板上 1.6V   想到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换了个电源 还是一样
(这里问下,。 正常的HP电源 中间针电压时多少?)
         问题应该是这里了。

              看图纸

  图纸上看。, PIN2 接到PD1 稳压保护管,  实际板子上没装
   PR3 10K 电阻。   与PR2一起分压 产生 ADP_ID
       很明显 这个信号就是 专门用来检测 HP电源存在的。
     实测 PR3 电源 接口这段 1.6v   ADP_ID端 0.7V
    以前没注意过这信号 不知道正常应该是几V  但是0.7V 觉得低了点,
        试着断开PR3  此时 电源接口 PIN2  正常了。18.5V
  怀疑后级拉低所致, 测量 PR2 ,3 10K 正常。
               追查此信号   ADP_ID

   ADP_ID直接进了 EC  U30 KB926QF 66PIN

还有 D16    这里、不是很懂 是干嘛的。

          ADP_ID 信号 以前没修到过。  所以对此信号不是很明白
   只知道是检测电源的。
            具体的工作流程。   比如   是先检测到 此信号 主板电源才正常。
       还是没有此信号 主板待机也能正常  只是不开机,
  因为 现在班上 B+电压也没有。

     VIN  过来的2个保隔管 G级都是19.4V 所以B+不正常
后级 3.5V 都没有。
    板子都测过了。、 ADP_ 对地值 正常 不短
         各电感  公共点 也没有短路。
                   在此请教  ADP_ID 信号正常值是多少,
        还有就是他正常后 下一个会产生什么信号?

我自己想了下, 根据 分压公式, V1=V X (R1*R1+R2)
也就是说  如果中间针电压是19V 那么 ADP_ID就应该是 9V 左右对么?

       那么  到底 HP电源中间针式多少V   ADP_ID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因为如果  ADP_ID 是9V 那么  这个电源 会不会经过D16加到+3VL那边,。   很纠结  很郁闷。 很无知。
   求围观。 求欣赏。  求指点。

网友(点评):
D16专业名称:嵌位二极管,嵌位....你懂的,永远都不会高于4V

网友:
由于D16的存在,可知ADP_ID小于4V,假设D16正向压降0.7V
还是我的可调电阻好啊,不用管几伏。慢慢调,调到电源口灯亮了就对了或者调到有待机电流。哈哈哈

确实好。 我懒得做啊。 看你的设计思路超好,。。 就是你做出来的那玩意,,, 太,,, 我还是自己买个头子算了, 方便,。 还有MLGB的 我前天买的头子 今天还没送到。 什么快递

网友:
印象里ADP_ID电压是对的,很久以前曾测过,就是CQ系列的,是很低的电压,用7.几伏是不能开机的.
有一个数据是1.几伏,但忘了是2脚还是ADP_ID了

网友:
买的头子都是中间针7.几伏的,到了你这台机子也用不着,别等了,该怎么修就怎么修吧.

网友:
求 交流群。。。YY 。。。。。。。。。。

网友:
我自己想了下, 根据 分压公式, V1=V X (R1*R1+R2)
也就是说  如果中间针电压是19V 那么 ADP_ID就应该是 9V 左右对么?

电源盒里还串有电阻,所以空量有19V,接上只有1.6V应该是正常的,别纠结在这里了.

哎呀,,, 豆腐。。 你这么一说我就大概明白了。 谢谢 哈

网友:
电源检测9V左右的

网友:
呵呵!仁宝的主板就是麻烦啊!

网友:
楼主  那个ADP ID应该是适配器的识别 你主要找的应该是保护隔离 G极都十几伏肯定没通 查一下PACIN 和那个ACOFF#是不是高电平 如果是低电平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