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正12V的电源,如何才能输出正负12V?

楼主(2012-09-24):
正负12V的负载就几十毫安。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电源

网友:
最简单就是反接正负极,或者接个L7912

网友:
非常感谢lihai82 师傅指点。主要问题是:+12 -12V要共一个地,所以反接正负极,是不行的。接个L7912可以吗?否则要在变压器上加一组线圈,然后重新整流一个负12V出来,很麻烦的。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最好重新绕线出一个12V吧,直接用79012的话不一定能用

网友:
负电压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直接利用电源盒的输出线,+12V接黄色线,—12V接蓝色线,黑色线为地。

网友:
l7912够用了,

网友:
在给正12V输出电压的变压器线圈上反接一个二极管整流然后对地反接一个电容滤波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采样电路,则需要整流之后加7912之类的稳压电路
同意楼主:
5.0
lihai82
同意楼主:
正解

网友:
接一个隔离的DC-DC。

网友:
不知道那些认为可以接7912的人,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