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SE 上CPU 转几秒就关机,求思路

楼主(2012-09-24):
华硕M4N78-SE 上CPU 转几秒就关机,求思路
华硕
cpu

网友:
说的太不够详细!!电流到多少?,,,,先查一下各个电压都出来没,,缺电压会掉电,,CPU也可以换一下试试!!是否短路!!!

网友:
先把基本的电路查一下在说

网友:
这个故障如果在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另外个U试一下,U本体不良也会导致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