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解,系统装不了,PE正常工作,

楼主(2012-09-24):
神州本本型号:承运F213T,客户机器拿来是开机半小时,能进系统,,,,开始着手,思路1,测试硬盘,结果有喜。在硬盘走到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坏道了,而且数量相当大。有三十多个,好办!换硬盘不想修复的问题。首先160的新盘,无论怎么安装(ghost和慢装都有试过,无果。)电脑不能重启,一重启就出现ntdrl  is  missing.或者直接黑幕出现一小点左上角。思路2,内存,换了条,同上。思路3,发现南桥温度比较高,,,,拆下加焊,同样无果。给点思路吧

网友:
你GHOST以后打开分区表  重置一下MBR试试

网友:
没用,我也低格过。

网友:
硬盘模式????????????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神州的本子比较变态

网友:
装系统有时候也麻烦的。。。。

网友:
换个别的品牌的硬盘试下,我遇到一次这样的问题,差点把我气疯了,哈哈

网友:
LZ说的有点乱  看来思路也乱   具体是说硬盘坏了换了个160的新硬盘  能进PEghost完了但是重启按装不了强制关机   开机安上是吧?   你可以  1、换个系统   2、换个硬盘   3、COMS放下电或是刷BIOS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会不会本身硬盘有问题?考虑换一个硬盘试!!

网友:
为了学习而来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
我遇到过 你装一下WIN7的  虽然配置低 但是WIN7可以用

网友:
人品差新硬也坏也说不定哦

网友:
应该是MBR丢失,造成不能启动,如果从光驱或其它设备启动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啊

网友:
不好弄了!只好是平复心情了,改天再想法子

网友:
小弟来了,通过认识的学习终于解决了,以上的方法本要全部做过程了,换了两块新硬盘,焊了南桥,放了电,刷了BIOS都不行,晚上给客户电话修不了,客户来句你能接机器要么修好,要不恢复原样。我当时真的想拿我吃的面条勒死他,后面想想客户讲的也对,反正他的硬盘也测过,坏道在查百分之四十的地方就无比多了,我一恨心想查查到底有多少坏道,通宵MHDD第二天早上一看,百分之七十地方死掉了,就出现98坏道了。心想装机备战(客户是个老女人很凶的那种)。结果他的硬盘很顺利安装成功(之前没有安装上,但GHOST过)。就是进了系统那速度别提~~~~~~~~~~~蜗牛之速度,我当时想死的心情都有,新旧硬盘换了五六块。就是这样的结局。

网友:
楼主结局悲惨那

网友:
首先你检查下是不是因为你复位了BIOS,看看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IDE SATA AHCI]其中ahci模式是不支持winxp的,有的bios默认是AHCI,只能装win7或者vista,就需要你自己改一下硬盘模式为IDE。还有种情况就是客户可能以前装过什么“联想慧盾”隐藏分区,低格好像都格式化不掉的。要是这部分分区表错乱整个系统都无法运行的。还有你试试把硬盘取下来到其他机器看看装好通用GHOST版系统(G好久行了,你懂得)。

网友:
你把系统勾好了,重启的时候设置第一引导为硬盘,试试,我遇到过,勾完系统后,也是像你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时引导的问题,先设置从硬盘引导才能正常系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