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下,电源用ET1104的光耦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2-09-24):
最近坏了一台DELL的电源,维修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光耦,光耦短路导致副电源没有5v输出。

网友:
随你换个817上去吧,反正带灯测试的

网友:
带个40W的灯泡测试你害怕炸呀

网友:
不是那个,我把那个1104拿掉 电源也有5V待机输出 但这样不好吧
如果安一个上去没起到作用,那就危险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