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5BPLUS电源怪病

楼主(2012-09-24):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可以关闭,但屏幕不亮
检查过程:去驱动板的SB 5V电压正常,驱动板控制过来开机电压正常,24V受驱动板控制,开机一下24V输出有9V马上降到0,查明没有负载短路过流,好像是错误过流保护。
上次焊接了电源部分,结果好了好几天,,但后来又是老毛病,没找到该板子资料,与245B,的 板子不同
24V芯片,MC33067P,,求组啊。。。。。

网友:
那你就检查防误保护外围电路不良,或者是芯片本身不良吧。

网友:
高压板问题,芯片电路图在此,点击可以放大

网友:
断开高压   电压稳定不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高压有短路

网友:
谢谢图纸,反复修理,焊接CM809,变压器边反馈电容引脚后,目前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