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4液晶开机不亮,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9-24):
显示器开机不亮,指示灯也不亮。这个电阻测到的值是1.5欧姆(拆下测量的),各位看看图,色环从那头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吧。

网友:
上传图片啊。不上传怎么帮你啊。

网友:
你测量是正常的。从右数到左。说明:因为电阻短路开路的话 阻值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测量电阻是1.5 欧姆、电阻没有有变大或变小。事实证明是这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