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D# 为低? 高手帮分析下 怎么会为高

楼主(2012-09-24):
现在情况是不触发 LID# 为低  换过EC   U30也拆了 强制加 3.3 也不行,高手帮分析下!

网友A:
可以拆掉的  如果拆掉还低的话  就是这个信号被别的东西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掉的  如果拆掉还低的话  就是这个信号被别的东西拉低的

直接到EC  换过EC  还这个样子

网友:
可以拆掉的

网友:
既然你强制加了还不行 那应该是被别的地方拉低了
建议去掉U30试试

网友:
挑开EC的脚看两边阻值
可能有漏电,飞线吧

网友:
楼主不要一味的认为LID#在待机必须为高,不是所有的机器LID#都参与上电的,这完全取决于它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是S5还是S3

网友:
兄台 S3  S5这两个电压出来的时间差都可以忽略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怎么会取决这两个信号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