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CPU 风扇供电时从哪里来的 这图我有点看不懂

楼主(2012-09-24):
还是戴尔的电脑 开机 风扇不转 问题高了也不转  找个USB 的5V 接上了 长转 后来把 USB 的5V 也给烧了

看你不行   找到图后  搜索 风扇的接口 但是看不懂不知道这个电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帮看看 型号是戴尔ppss1

网友A:
+FAN1_VOUT是供电的。FAN1_TACH是调速的,应该是EC控制吧

网友:
DELL的机器是到一定温度才会转的,开机不会转,温度要到60-70度左右才转

网友B:
应该是EC控制吧

网友:
你确定么?? 我记得 开机的时候应该转一小会把 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1_VOUT是供电的。FAN1_TACH是调速的,应该是EC控制吧

+FAN1_VOUT
我想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我知道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C控制吧

EC是3.  应该对啊

网友:
是3.3v供电吧。。

网友A:
是EMC4000 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EMC4000 供电的

还是 不懂  呵呵  图纸为什么没有 标记呢 !~
EMC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 不懂  呵呵  图纸为什么没有 标记呢 !~
EMC4000

是的,光看你给的图,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点评):
文化低 有些东西真的很难理解在说也没有经过证实的培训 真羡慕你们啊 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MC4000 供电的

十分感谢啊  ~!~!
能不能告诉下 这个芯片的工作方式~!~!
有点不要脸了~!~呵呵

网友:
这帖子要沉啊~!~!有人说说么

网友:
   HO   图纸 东西 居然不标出路! 遇上就蛋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