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HP4416S

楼主(2012-09-24):
4416S机器刚拿到手故障是电流1。2-0。9在1。2- 0。9来回跳变 复位灯一直来回跳 。以前碰到是搞BIOS好的,拿过来直接刷BIOS,还是一样。心碎,换AMDCPU还是一样 ,直接加焊显卡 故障解决,看电流已经显示了。接屏 T M D。无显示 一点反应也没,外接正常。难道显卡没做好,又加了一变 老样子 ,把上部分换了还是一样 查显卡条件无LCM——3S——VDDEN无输出,显卡换了一样 ,那位大神有遇见过,4772 也换过

网友:
找个u试试或者加焊北桥

网友:
CPU已经换了,北桥已换

网友:
4416s修道过4、5台,2台是CPU座虚汗,3台是北桥虚焊。楼主,您这种电流和情况,基本上是CPU座子虚焊 了。

网友A:
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

已经换回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外接正常就不应该再怀疑显卡的问题了吧。

网友:
加焊显卡的时候显存有没有遮好啊

网友:
sorry,没看清楚,很有可能是北桥货显卡没做好。

网友:
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把显卡重新换了个,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