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DI 机器非常热 点一会花屏 死机 求 ...
ASUS X5DI 机器非常热 点一会花屏 死机 求大家指教

楼主(2012-09-24):
ASUS X5DI 机器非常热 点一会花屏 死机 求大家指教 这机器有没有通病啊!之前也修过 但不是这问题!都发现这机器很热
通病

网友:
换个新显卡看看了

网友:
显卡热了引起的

网友:
处理下散热看看,检查热管导热油没问题?就是用手摸显卡和散热片的热管位置,温差看大不大,如果温差大,就是热管问题,更好,反之则是好的。

网友:
换个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