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硬盘识别不到。

楼主(2012-09-24):
SATA接口 3.3V 5V供电正常
本人又看电路图有些不懂,请教下无信号,识别不到硬盘,.请问下电路图中B710是南桥芯片嘛?

网友:
确保硬盘好的,测供电3V,5V有的话,看A1+,A1-;B1+,B1-四根线,都是连南桥的,注意C453-C456电容

网友:
走接做桥!

网友:
3v 5v都有,A1+直通C456,B1+直通C453.  看来要做桥片了.

网友:
最好在测量下时钟

SATA_X1, SATA_X2是否外挂25M时钟,这个就是硬盘时钟,没有也会不认盘。